PADS9.3 9.5出BOM问题

楼主(2013-06-23):
每次出BOM的时候就有此提示,之前用pads9.5版本,现在换成9.3版本问题依旧,系统也换过,不见成效,请各位大侠指教怎么解决此问题

网友(2013-10-16):
    我也出现这问题啦··
    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    安装office 工具就解决了

网友:
    应该是你的office版本太高了吧!你用2003的肯定可以。有些2007的也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必须安装完整版OFFICE,精简版不能导出BOM。
    BOM.bas文件,需要放置在英文目录下。

楼主(2014-05-08):
    谢谢各位,此问题已经解决,主要是OFFICE的版本太高,重新再装了一个2003的就可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