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2和4两个焊盘不相连,走线不能经过4焊盘

楼主(2013-06-23):
为什么2和4两个焊盘不相连,走线不能经过4焊盘

网友A:
    原理圖的2和4两个net name 不一樣吧!!

楼主:
    这个是6206的焊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原理圖的2和4两个net name 不一樣吧!!
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封装,象我公司的这个封装通常用在屏的电源那里。如图,导进来的网络一般都是2脚有,我通常直接在PADS里面把2和4连起来。如图。

网友:
    应该把第二脚做成异形焊盘,不应该分成两个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