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CIS中放置多part的器件,能否一个器件一次放完?

楼主(2013-06-24):
如题,例如我想放置共有2个part的器件U1,利用快捷键P,
首先放置的U1A,然后是U2A,可是我想按照U1A,U1B的顺序,
请问怎么设置?

网友:
在CIS中放置多part的器件,不能一次放完。

楼主:
这个功能可以有吧?价格选项不就行了。

网友A:
我說【到目前為止 ORCAD 沒有一次放完多個part的器件的功能】。如果你認為有這功能,那就有吧!

网友(点评):
仿真達人火大了!>_<|||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說【到目前為止 ORCAD 沒有一次放完多個part的器件的功能】。如果你認為有這功能,那就有吧!

我说“这个功能orcad以后版本是不是可以加上去,其实有个选项就可以了。”
呵呵,版主大人息怒。

网友:
我不是 ORCAD 的員工,無法控制是否要添加【一次放完多個part的器件的功能】。

另外別聽《超級狗》瞎說!要是真的生氣,你的帖子早就被刪除,記點違規輪不到你發言。呵呵!

网友B:
我使用的是CIS,按Z放置顺序就是U1A、U1B,而不是U1A、U2A
按照楼主的方法直接P,顺序还是U1A、U1B,而不是U1A、U2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使用的是CIS,按Z放置顺序就是U1A、U1B,而不是U1A、U2A
按照楼主的方法直接P,顺序还是U1A、U1B,而不是 ...

你想表达啥意思?版主都说了ORCAD 暂时没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想表达啥意思?版主都说了ORCAD 暂时没有这个功能。

我只想说明事实!事实胜于雄辩!

网友(2013-07-25):
Automatically reference placed选项勾选上的话就是U1A, U1B, 否则就是U?A. U?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想表达啥意思?版主都说了ORCAD 暂时没有这个功能。

昨天用了下15.5是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,但是到了16.6确实没有!或者有什么设置,具体没去研究

网友(2013-12-28):
一般,可先将一个器件的所有PART全部引下来。然后去连线,然后再引入第二器件。不要总指望系统完全自动化。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也是很重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