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对的两条线能画在两个不同层不?

楼主(2013-06-24):
         四层板,TOP-GND-POWER-BOTTOM  差分对一个画top层另一条画bottom层 能行不?

反对!: 5.0
反对!: 5
觉得这样不行的
哪有你这么设计的?你走差分线直接用软件设置就好,两根一起拉就好!你走在不同层真没见过这样的设计。

网友:
这么走不蛋疼吗,临层可以,隔了两层不行。

网友A:
差分对要求走在同一层;并且要考虑等长、Z抗。三个基本一定要做。

网友:
有的差分线由于IC及布局的原因实在是没办法走在同一层,我的6层板就走在top和第3层。好像是不能走相邻层吧。

网友(点评):
不按规则;稍微跑高一点;你会惊讶

网友:
如果速率不高,看按一般阻抗线走行不行?可以试试!!!

网友:
有这样设计的,但是要求在同层回流,很难做到,否则违反差分原理。

网友:
差分是为了啥?这样设计还要差分干嘛

网友:
没听说过这样的设计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差分对要求走在同一层;并且要考虑等长、Z抗。三个基本一定要做。

走层间差分也是可以的.
不过在TOP/BOTTOM 是不可能的.

网友:
个人觉得,如果速度不是过高,你可以分开走,都参考同一参考平面。等长控制好就OK。因为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说差分对的间距可以很大……一般更多的是要求等长,连续参考平面

网友:
低速无所谓,你想怎么走都行,高速就有要求了,等长还是等距。

网友B:
    绝对不可以隔层的。
    但是能不能临层,我也很纠结,绝大多数人说差分必须走在同一层,但是请看下图。
   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差分线模型!

    临层差分

    临层差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绝对不可以隔层的。
    但是能不能临层,我也很纠结,绝大多数人说差分必须走在同一层,但是请看下图。
    我不 ...

这当然也是一种可作为differential trace的布线方式,不过相比较于edge coupled,broadside coupled在very high speed以及pcb 制作上,以及抑制noise都不好。
1、正常broadside coupled striplines需要route在vdd and vss之间,signal trace必须经过vdd,这样很容易拾取vdd plane的noise
2、若上下都是vss,这就要增加layers以及cost
    3、pcb板厂精确对齐adjacent signal layers也是有工艺要求的,否则小的偏差会改变differential impedance。
    4、非紧耦合的differential trace在受到common noise干扰时,受影响的程度会不一样,差分性能就下降了阿。

所以不得已是不会在adjacent(相邻层)或者separate(隔层) layers上走差分线的,ls有位说得对阿,低速且不是low voltage时可以勉强用。

一家之言,欢迎拍砖。

网友:
  邻层走差分也是可以的。从立体角度来看的话,邻层走差分也是没有问题的,只不过中间隔了一层介质,其他因素都没有变化。如果一定要走在邻层的话,需要考虑这对差分线的参考平面,严格对称性。对工艺要求比较高。
1、如果叠层是对称的,并且信号参考层都为GND的话,这样两根线的回流路径及参数基本都是一样的,但如果制板工艺控制不严格,很可能会影响差分线的性能。
2、如果叠层是对称的,并且信号参考层都为PWR的话,这样两根线的回流路径及参数不一定是一样的,要看具体去耦电容的位置才能决定其回流路径,同样也会想楼上说的一些干扰因素在里面。
3、如果是对称参考层不同的话,一个信号参考层为GND,另一个信号参考层为PWR的话,这样的两根线的回流路径是不一样的,是会有影响的。参考GND的信号回流自然很容易回流,但是参考PWR层的信号就不一定了,需要根据去耦电容放置的位置来确定它的回流路径,这种做法的影响是比较大的。不建议采取。

网友(2013-07-24):
    听过,可是还没坚果 这么走得

网友(2022-03-25):
的确有这样设计的,但是应该受限于频率高低,我见过NFC的一个测试仪器就是一根在TOP一根在BOTTOM,做50欧的阻抗,这套仪器是NFC测试行业NO.1的厂商后被NI收购,可见是有一定权威性的

网友:
建議同層,除非原廠建議一定要非同層。~~

网友(2022-06-16):
跟着大佬学习相邻层差分布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