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问题

楼主(2013-06-24):
keil 破解时出现如下图所示错误

系统配置:windows 7 SP1(64)位

安装前文件:73493

安装步骤:1、右键C51V802.exe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,按提示直到完成。安装到C:/keil
                 2、打开桌面keil图标点击file->License Management在New License ID Code 里输入激活码;
                     ( 激活码由Keil_lic_v2生成。)然后就出现第一个错误。
试过方法:1、卸载Vmware,在更改适配器设置里 禁用本地连接后重启 重复步骤2 出现错误。

楼主:
自己结个帖呵呵,在卸载重装多次后终于搞定,不过是版本keil uV4。在此基础上装uV3 装完后即显示为已破解,算是曲线破解(可能意义不大哈)。分析原因可能是破解软件读不了机器码,再装的朋友可以试试用uV4的破解软件破解uV3看是否可行。说出来供大家娱乐一下。

网友:
鼓励结贴的朋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