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D天线请教!刚接触射频这块,请多多指教

楼主(2013-06-24):
附件里的这种3D天线主要的用途是干什么啊?定位?还是只是为了能全方位的接收信号?

datasheet

网友A:
XYZ三轴方向上都能接收信号。汽车产品如PKE等上面用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YZ三轴方向上都能接收信号。汽车产品如PKE等上面用到。

就是说只是为了感应更加灵敏?
 它可以用来根据RSSI来定位吗?如果不是,那我要根据RSSI来定位需要怎样的天线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