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 16.5 颜色优先级设定

楼主(2013-06-24):
关于allegro 16.5 颜色优先级怎么设定,我想把文字的优先级设置最高,怎么设置,文字所在层面为 Ref Des _ silkscreen 层面

楼主:
方法已经找到了,在菜单栏里 的 Display ——layer priority ,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把零件的丝印层,及其他同时显示的层面,移动右侧对话框,将零件的文字层面置顶

网友A:
    谢谢楼主,我也正在纠结,这个颜色层怎么设置,我在做封装的时候每次都要重新设置一下颜色,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一次性设置永久保存

楼主:
    调整好,你要显示的层面,执行菜单栏里的 view下的 color view save指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,我也正在纠结,这个颜色层怎么设置,我在做封装的时候每次都要重新设置一下颜色,不知道可以不可 ...

执行菜单栏里的 view 下的 color  view save 指令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执行菜单栏里的 view 下的 color  view save 指令

呵呵,这个我还没学到,不知道这里的意思,您手上有资料能讲解一下嘛?

楼主:
    这个没有资料,只是以前用 allegro 15.5 版本做过

楼主:
    在工作区显示你想显示你想显示的东西后,执行执行菜单栏里的 view 下的 color  view save 指令,在弹出的对话框,给该界面命名,和 boardfile 放在同一路径下保存退出后,在 控制面板 Visibility 下的 Views 可以看见刚保存的界面名称,点击打开就可以了,因为不会发图片,只能文字描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