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一个问题,为什么显示未连接!

楼主(2013-06-24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为什么我的边上的引脚总显示未连接,如附件所示,希望大家帮帮我,先谢谢各位啦!

网友A:
封装做 的有问题,孔和盘一样大

网友B:
版本太高看不见。
一般铺铜的边缘踩在孔中心上时,认为没连接上。就是说你的铜皮铺到了通孔的一半是不行的,哪怕多铺5mil都可以。
另外灰色的竖线是板框吧?铺铜到板框的默认避让距离是多少?假设是5mil,那就是铺铜连通孔的一半处都没铺到,自然是认为没连上。

网友C:
邮票孔库和灌铜的问题。

已处理好:

1,将邮票孔的盘改为0.9mm

2,左上角的邮票孔接GND的,全部没有跟灌铜连接上。直接引线接上。

版主威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邮票孔库和灌铜的问题。

已处理好:

非常感谢JIMMY老师的答案, 再次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版本太高看不见。
一般铺铜的边缘踩在孔中心上时,认为没连接上。就是说你的铜皮铺到了通孔的一半是不行的 ...
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,感谢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封装做 的有问题,孔和盘一样大

感觉感谢您的回答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