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无线电视接收的Amplifiter IC

楼主(2013-06-24):
请问无线电视接收的放大器IC,有那几家有做吗?公板线路是用Renesas μPD5740T6N,不过申请样品有点久,所以我想用别家的试试,但网路上查了好久,除了TI有,好像没有别家了?

网友:
直接在网上买不就行了。。digikey,Mouser之类的卖芯片的网站。。。或者淘宝那种散货商。。。

网友A:
ti 有很多哦, 去ti 官网查嘛? D类,AB类,各种功率都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 有很多哦, 去ti 官网查嘛? D类,AB类,各种功率都有

这类的IC跟音频也有分AB,D类?因为我第一次用这种IC,不是很懂,datasheet没有提到AB,D类的文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