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DS生产坐标问题,求指教

楼主(2013-06-24):
本人最近画了几块简单的两层板,出Geber投板之后,我有把之前在电脑的PCB修改了原点坐标的位置,现在生产需要我的坐标文件,我不知道我修改过原点坐标的PCB导出的坐标文件对生产贴片有没有影响?我又忘记我之前把原点位置放在哪里了?可能有些印象,但是几乎不确定,真的很头疼,请大家发表下意见,我该怎么办?

网友:
无所谓吧
工厂在打首件时会再做一次确认,如果位置跑掉了会自己修正
只要一个零件对到其他的就全对了不是吗

网友:
你画的板子有没有mark点?
好像一般都是用板子上面的mark点来定位的吧
我也没弄过,你可以问一下你们生产的  一般以哪里来定位

网友A:
同你设置的原点位置没关系的,生产要的是相对MARK点的坐标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你设置的原点位置没关系的,生产要的是相对MARK点的坐标位置。

我这个板子好像没设置MARK点,但是在样板旁边多余的无电气连接部分好像有露圆铜的MARK点

网友:
PCB layout的原点对SMT用的坐标影响不大(但不要选的离PCB板区域太远了),一般选PCB左下角当坐标原点

网友:
无所谓,正常来说SMT贴片时都会要求你提供最新的坐标资料的。
不过原点坐标定下来了就不要随便乱动了,那样贴片的话每次都要重新对一次坐标资料然后再输入,很浪费时间的。
个人习惯一开始就把原点定在某个结构固定的地方(例如某一个镙丝孔的中心位置),那样也方便其它固定元件的定位,不容易出现放置固定元件时出现偏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