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差分线设置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24):
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只留始发端到结束端的?

怎么设置才能保留想要的?

怎么设置才能保留想要的?

网友A:
图截范围大一点

网友B:
把电阻建个模型再PIN PAI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in pair 吧

先前就尝试过这种方法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截范围大一点

我要u5-j2的差分等长,结果里面一堆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电阻建个模型再PIN PAIR

怎么跟电阻建模型再pin pair?

网友:
选择U5.2:J2.9和U5.6:J2.10这两个PPR(pin pair),右键建立差分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怎么跟电阻建模型再pin pair?

tools>setup advisor>...>signal model assignment>点选电阻creat mode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ools>setup advisor>...>signal model assignment>点选电阻creat model

这些方法都试过了,不行的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些方法都试过了,不行的!

看下是否设置过差分对,删除差分对,pinpair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