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YOUT能导出原理图吗?

楼主(2013-06-24):
现在手上有一块pads LAYOUT的板子图纸,但是没有原理图,有没有方法可以可以由板子导出原理图?请前辈指点一下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能不能实玩这个问题,期待高手出现

网友A:
可以啊!@ 只要有钱 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啊!@ 只要有钱 就行

人脑转换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啊!@ 只要有钱 就行

给钱大不了根据你的PCB然后原理图重做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给钱大不了根据你的PCB然后原理图重做,

有没有能自已不用钱搞定的方法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能自已不用钱搞定的方法,呵呵

不知道有没有,没有碰到过。

网友:
没可能的吧...我觉得

网友D:
如果你有对应的LOGIC封装,鄙人很负责的告诉你,这是可以滴,只是没你想的那么好看

网友:
logic好弄,能导出就先导出再弄

网友:
人脑转换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你有对应的LOGIC封装,鄙人很负责的告诉你,这是可以滴,只是没你想的那么好看

求操作过程

网友:
这个好像要SCH库和PCB库做的非常完善才行吧,Alloger 不知道行不知,没有试过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有没有能自已不用钱搞定的方法,呵呵

    这个好像不可以实现吧。

网友:
    只要知道PCB封装的型号就好弄了,以前买别人的板子抄!

网友:
    这个是可以的,
    先从Logic中调用与之PCB中相对应的器件如电阻、电容、IC等放置于SCH工作区,
然后调整SCH与PCB中器件位号一致,
    再执行后向更新(即PCB to SCH),更新完后SCH中的每个器件都有与PCB中对应的网络。
再通过这些网络调整SCH并优化。
    整个过程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,因SCH中库可能性会没有还得新做,等。。。

网友:
    哎。,LS说的不错,就是那么搞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