术语解释“zero crossing counter”

楼主(2013-06-24):
术语解释“zero crossing counter”,干啥用的?

网友A:
骚年,google会用不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骚年,google会用不?

不要用古狗,用百度!

网友(点评):
沒有差別!全部都被監控。>_<|||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用古狗,用百度!

狗主的地盘敢不用古狗^_^

网友C:
用途很廣,我找到的並非全部,大家參考一下好了。

零交越計數器(Zero Crossing Counter)

解釋︰
以零做為基準點的計數器,當訊號跨越零點時才計數。

優點︰

  • 對於不斷變換的訊號有較精準的頻率量測值。
  • 有些控制希望在零點時做變化調整,才不會有副作用。

應用︰
  • 影像處理
  • 語音辮識
  • 光學分析
  • 都普勒(Doppler)雷達
  • 電源供應器功率因子調整(PFC)

......

我以前的工作經驗,交換機(PBX)有用到。振鈴產生器(Ring Generator)會在零交越(Zero Crossing)時才將振鈴繼電器(Ring Relay)切換回正常的位置,避免電話端殘存的高電平回灌交換機(PBX),將振鈴產生器(Ring Generator)打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途很廣,我找到的並非全部,大家參考一下好了。

零交越計數器(Zero Crossing Counter)

我看的资料这边,那应该是用来测量信号频率的。
3q,gogo

网友:
Zero Crossing Counter

In some DSP applications, it can be very helpful to know how many times your signal has crossed the zero-line (amplitude origin).

How is this helpful?  Well, zero-crossings can tell you very quickly if your signal is composed of high frequency content or not.  Let's say your sample rate is 50kHz and over a small window of 1,000 samples there are 500 zero-crossings.  That would mean that every two samples crosses the zero-line (i.e. 12.5kHz)

In speech processing, the zero-crossing counts can help distinguish between voiced and un-voiced speech.  Un-voiced sounds are very noise-like ('Shh' and 'Sss' for example).  In addition, zero-crossings could also be used to determine if your signal has a DC offset.  If you signal is 'muted' and you are not seeing alot of zero-crossings might mean that your signal is offset from the zero-line

One nice thing about the matlab code below is that it is implemented in a very DSP-friendly way.  It ports very easily into C-Code and does minimizes the amount of conditional statements for faster processing tim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