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延时电路和低通滤波器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3-06-24):
    RC延时电路和低通滤波器有什么区别?

看电路好像是一样的

求大师赐教

网友:
    个人理解,延时和滤波,本质上一样,都是电容的充放电,只不过是充电和放电的时间不一样而已。

网友:
    不同叫法。。。。滤波器本身就有时延特性。。。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,以方便理解为主。

网友:
    觀點不同,當然答案就不同

网友A:
    就是土豆和马铃薯的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土豆和马铃薯的区别。

    就是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

网友:
    回答的太酷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

    地溝油和餿水油的差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