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教一下 ASSY層:如何調整絲印位置自動縮放內框中

楼主(2013-06-24):
    請教一下 ASSY層:如何調整絲印位置自動縮放內框中,請多多指點,謝謝了!

    ASSY層:如何調整絲印位置自動縮放內框中

    ASSY層:如何調整絲印位置自動縮放內框中

网友A:
    有SKILL  位号自动旋转和复位到器件中心(以placebound为依据),自己去skill查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有SKILL  位号自动旋转和复位到器件中心(以placebound为依据),自己去skill查查

    請問有skill名稱或帖子連接地址,謝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