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ds9.5的layout与logic同步互操作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24):
我在xp系统下安装了9.5,在logic与layout同步操作时遇到了一个问题,两者在连接之后,在logic选中元件或者网络等等元素会在
layout中高亮,但是在layout选中元件或者其他元素,logic中并没有高亮。
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    我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重装好了装的时候关杀毒软件

网友A:
    不是你软件的问题,你同步的时候没有把反向同步选项勾上,就成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是你软件的问题,你同步的时候没有把反向同步选项勾上,就成这样了

反向同步是在哪里选择的,在logic中打开layout后出来的连接对话框没有这个选项啊

网友:
    是不是Receive Selections沒打勾??

楼主:
    搞定了,谢谢mcintow 就是这个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,谢谢mcintow 就是这个原因

    嗯,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