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pcb editor 中按net布局布线,这个net到底是个什么概念?

楼主(2013-06-25):
我这里选择按net摆放,在这里面出现这么多的net名字,但是我原理图中没有见到过像N09280之类的net名,这net怎么解释啊,他是 怎么划分的?

我这里选择按net摆放

我这里选择按net摆放

在这里面出现这么多的net名字,但是我原理图中没有见到过像N09280之类的net名,这net怎么解释啊,他是 怎么 ...

在这里面出现这么多的net名字,但是我原理图中没有见到过像N09280之类的net名,这net怎么解释啊,他是 怎么 ...

楼主:
有人回答没啊~~

网友A:
net即网络,原理图中每拉一根线都是有对应的网络名的,你没看到是因为很多线你不需要也不会去手动配置网络名,这时候系统会自动分配网络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et即网络,原理图中每拉一根线都是有对应的网络名的,你没看到是因为很多线你不需要也不会去手动配置网络名 ...

你好,就是请问一下,如果按net布局,那不是感觉很乱了,那么多线(但是我实际时选中一个NET时,然后好多net也都没了,可是我没选那些net啊~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就是请问一下,如果按net布局,那不是感觉很乱了,那么多线(但是我实际时选中一个NET时,然后好多 ...

一个芯片并非一个net的,有可能会有好多个net,就像一个8pin的芯片,也许就有八个net,但是这八个net就一个封装(芯片封装),你选择一个net的时候,就相当于选择了这个封装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一个芯片并非一个net的,有可能会有好多个net,就像一个8pin的芯片,也许就有八个net,但是这八个net就一 ...

所以这个封装的其他几个net就会消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这个封装的其他几个net就会消失了

你这么一说,我就慢慢清晰了的,选中一样NET时,与这个NET相连的器件其他NET也会被place,所以就会减少很多了,,谢谢你了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