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回流路径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25):
问下,150Mhz的信号线回流路径可以选择电源吗?阻抗是可以的,回流呢?同样的道理?
信号的传输时间是由走线长度决定还是由整个回流路径的长度决定?

网友:
不明白你要表达什么。。。。

网友:
需要看布线结束后,这个电源和地哪一个通路阻抗更低一些,更好回流。

楼主:
10层的一个板子,bot层是一些150Mhz的信号线,第9层是电源,这样会不会有风险?

楼主:
等待高手出现~~~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等待高手出现~~~~

是什么信号线啊?用不用做阻抗啊?能不能做到不跨电源啊?说不清楚我们这些菜鸟解决不了啊,请大神出手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信号线啊?用不用做阻抗啊?能不能做到不跨电源啊?说不清楚我们这些菜鸟解决不了啊,请大神出手啊 ...

RGB视频线,TTL电平,50 ohm阻抗。

网友B:
信号传输时间当然只由信号走线长度决定。信号传输以及回流路径可以理解为形成一个“圈”,理论上这个“圈”越小越好,因为越大耦合进去的噪声会越大。
参考电源层,始终是要回到地的,你可以看下你信号形成的“圈”大不大,在适当的位置加电源到地的电容能减小“圈”。反正总的来说就是要这“圈”最小啦。

本人是这么理解的,请各位指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信号传输时间当然只由信号走线长度决定。信号传输以及回流路径可以理解为形成一个“圈”,理论上这个“圈” ...

回流路径长对信号传输时间没有影响吗?
是不是只对EMC有影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GB视频线,TTL电平,50 ohm阻抗。

尽量短,不要跨电源平面,用视频地包地(距离不要太近).....   话说模拟RGB一般75ohm的,不控制阻抗貌似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流路径长对信号传输时间没有影响吗?
是不是只对EMC有影响。

是对EMC有影响,EMC中的抗干扰能力,你回路面积越大,抗干扰能力越差咯。

对于板子本身来说,本身就是一个辐射源,回流路径面积大会引入大噪声。
你可以用示波器探头做下试验,地线夹在探头,改变环路面积大小(要在一个有辐射源的地方),看引入的噪声的大小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尽量短,不要跨电源平面,用视频地包地(距离不要太近).....   话说模拟RGB一般75ohm的,不控制阻抗貌似 ...

也有50ohm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有50ohm的

当然有50 ohm。

网友C:
视频信号对阻抗控制要求不是非常严格,但是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。参考层为电源层也是可以的,一般做法都会做立体包地处理。但如果电源平面的电压比较高的话,还是要慎重,电源噪声可能会影响到信号质量。以电源层作为参考层,只要能理解信号最终的回流终点是GND上就可以了。电源层做参考层,是通过去耦电容才回到GND上的。换句话说,如果是非常敏感的小信号,参考电源平面,对去耦电容的位置摆放就越有要求。

就是这个意思!!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视频信号对阻抗控制要求不是非常严格,但是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。参考层为电源层也是可以的,一般做法都 ...

如果去耦电容非常少,影响会很大吗?
可以把PCB板之间的铜皮等效为电容,然后回流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去耦电容非常少,影响会很大吗?
可以把PCB板之间的铜皮等效为电容,然后回流吗?

肯定会影响性能的,并不是去耦电容多就不会影响其性能,还要看去耦电容摆放的具体位置的。PCB板间电容比较小的,不能做为回流用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影响性能是从信号仿真图像上才看的出来吧,用图像对比一下很清晰其中的区别的。但是,实际上用的话,应该影响不大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10层的一个板子,bot层是一些150Mhz的信号线,第9层是电源,这样会不会有风险?

明确告诉你,没风险,除非你的150M要做PLL用,如做PLL用,那风险也不大,150M算不了多高的速度,我们5G的信号都干,你这算什么。跨分割才是主要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明确告诉你,没风险,除非你的150M要做PLL用,如做PLL用,那风险也不大,150M算不了多高的速度,我们5G的 ...

同意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