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.9 出ger文件 设置问题

楼主(2013-06-25):
我的PCB文件尺寸是用公制单位的 请问出ger的时候下面Format怎么设置的?

楼主:
为什么 AD6.9 出ger 要分三次出?

网友A:
一般都是选择2:5这个选项...分3次出是什么意思...你说说你的步骤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选择2:5这个选项...分3次出是什么意思...你说说你的步骤..

我看教程上, 选英制单位的时候是选2:5    选公制单位的时候 是不是选2:3  啊

AD 6.9 Gerber文件的输出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选择2:5这个选项...分3次出是什么意思...你说说你的步骤..

这个教程 分了三步出ger 的  请问 你是怎么出ger的

网友B:
    我通常出Gerber都是一次性出的,干嘛要分3次。(钻孔图另外再出一份)
2:5跟2:3 只是精度问题,英制一般选2:5,精度高一点,当然这个也要根据厂家制程能力确定,最好沟通一下。不过一般2:5都没什么问题。
    若是公制就选下面公制的啊。如图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我看教程上, 选英制单位的时候是选2:5    选公制单位的时候 是不是选2:3  啊

可能每个公司的要求不一样吧...我出gerber文件的步骤在你发的那个PDF里面说的我只出1 3步骤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通常出Gerber都是一次性出的,干嘛要分3次。(钻孔图另外再出一份)
2:5跟2:3 只是精度问题,英制一般选 ...

    谢谢  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能每个公司的要求不一样吧...我出gerber文件的步骤在你发的那个PDF里面说的我只出1 3步骤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