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拼板发现没接地,如何处理

楼主(2013-06-25):
allegro进行拼板,发现用edit-copy进行的top和bottom层复制过来的该接地的管脚没有接地了,如何处理??求指导!!
红色部分区别!!

网友A:
看看没有接地的部分,是不是网表不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没有接地的部分,是不是网表不对!

打个比方,有接地的地方属性为CD2-2(gnd),而没接地的地方属性为CD*-2,关键是怎么去解决这种问题

网友B:
楼主,allegro不能这样玩的,copy的东西没有网络,你把所有的铜皮弄成静态的再copy看看,drc是不可避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allegro不能这样玩的,copy的东西没有网络,你把所有的铜皮弄成静态的再copy看看,drc是不可避免的

很好,我将原有的动态覆铜属性更改为了静态覆铜,然后按照copy去拼板,完全可以!感谢提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