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有图像没声音

楼主(2013-06-25):
现在手头上有个平板项目HDMI老是过不了公司测试部门的测试。
如果是pcb直接从产线拿下来测,都没问题,有图像有声音。但是如果是把那些机器那去煲机了,或者是去做了高低温冷热冲击等测试再回过头来做HDMI测试发现就很容易出现有图像没声音的现象,用飞利浦电视试验了5台机器,有3台不行,2台没问题。但是换另外一种电视例如,夏普等就没问题,全部OK。头大。
后面分析是硬件,硬件电路那几对差分对上加了ESD器件,后面出现问题把器件去除也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没有每对差分线包地。现在软件看了也看不出啥了,硬件也看不出什么了。后面决定去测眼图了。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后面怎么解决的啊。

网友:
楼主这种情况有可能是HDMI的I2C口通讯不稳定导致系统读设备的EDID号错误,从而将设备误判为DVI设备出现有图像无声音的情况,此种情况以前曾经遇到过,楼主硬件上重点查I2C口通讯的稳定性、同时在其驱动中加入一些纠错机制!!

楼主:
我补充一点情况,这个现象并不是在所有电视上出现,现在试了有大概5个品牌的电视,5个同样的平板,只有在飞利浦的电视上出现这种情况,100%复现,其他的如夏普,TCL,创维,康佳,三星等都可以。我附上原理图。

原理图

原理图

网友:
看线路是给处理器供HDIMI3.3V,那么I2C上拉直接接‘5V’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,要不试下把R244和245去掉中间加个电平转换的线路

网友:
參考 http://cds.linear.com/docs/cn/design-note/dn394f%20chs.pdf

dn394f chs.pdf

588.04 KB, 阅读权限: 9, 下载次数: 83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网友:
按2楼的说法就很可能是I2C在HDMI接口和CPU之间没加电平转换电路引起的问题.

楼主:
看了5楼的参考文件,那个5V的设计在那个缓冲器后端也是这样的。今天软件又做了相应的修改,现在只是把一台原来出现有图像没声音的机器弄好了,好像是库里头的什么东西和寄存器弄混了,现在就是把其余的机器也用软件验证下。硬件上有没有问题还得验证后面的机器才敢下定论。今天发出去测眼图了,看看跟信号有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有確認過飛利浦的EDID是否為HDMI Format edid

楼主:
确认过了,能正常读出飛利浦的EDID

网友:
    HDMI是5v的,IIC应该做电平转换才对吧。

楼主:
    不做电平转换,现在软件重新改了下驱动层,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。谢谢大家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