泪滴无法加上

楼主(2013-06-25):
我按照坛子里的说明设置了route-gloss-parameter,然后发现有的焊盘可添加泪滴,有的不行,这是为啥呢?
还有个问题 就是如何修改已经添加好泪滴的大小呢?用的16.3

参数设置

参数设置

二级菜单

二级菜单

下面的添加了,上面焊盘无法添加

下面的添加了,上面焊盘无法添加

网友A:
没有添加的你就手动添加嘛,现在的工厂的加工工艺比原来好太多,基本上已经不用加泪滴了

网友B:
确实是,有时因为角度或间距的问题会加不上泪滴,可以设置为动态泪滴,然后移动过孔就可以加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添加的你就手动添加嘛,现在的工厂的加工工艺比原来好太多,基本上已经不用加泪滴了

手动添加是指在pin或者pad附近添加一些trace吗,在不replace的情况下?
另外我做的这个是fpc,是不是加泪滴会好些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确实是,有时因为角度或间距的问题会加不上泪滴,可以设置为动态泪滴,然后移动过孔就可以加上了

请问下动态泪滴怎么设置呢?如果这个过孔是DIP的pin脚,移动时也可以加上吗?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动态泪滴怎么设置呢?如果这个过孔是DIP的pin脚,移动时也可以加上吗?谢谢

勾选图片中的那项就是动态泪滴!省去反复加泪滴的麻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勾选图片中的那项就是动态泪滴!省去反复加泪滴的麻烦!

谢谢!已经加好的泪滴,怎么修改呢?如果对大小形状不满意的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