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全一点的step模型啊,allegro这回搞得不错

楼主(2013-06-25):
allegro这回搞得不错,可以用step模型了,就是渲染效果不太好,看起来还不如protel逼真。另外有没有批量wrl格式转step格式的工具,wrl的我到是有很多。先上传一些我收集到的step模型,大家有用的拿去。

网友:
    现在用不到     收藏

网友A:
    可否说明一下用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否说明一下用法?

第一步     打开step相关的菜单     setup--user preferences editor-----unsupported--------打开setp_unsupported_prototype
第二步     设定step模型路径         setup--user preferences editor-----paths---library----设置steppath路径
第三步     设定元件的step模型      setup---step package mapping  上面是是元件,下面是库中的step模型

第四步     打开3d view  就可以看到效果了(注意view中的dynamic  layer visibilty不要勾选否则,显示不出来模型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第一步     打开step相关的菜单     setup--user preferences editor-----unsupported--------打开setp_u ...

    在package mapping过程中,报错,你有这种情况吗,使用的是你提供的step文件。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9365-1-1.html

    提示缺少step文件相关的.xml文件。

网友B:
    请问多少版本才会有这个功能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请问多少版本才会有这个功能呢

    16.6新加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6.6新加的

    导出STEP文件试过么?

好像导出的step文件其他3d软件无法识别!

网友:
    可以,只是什么都変成灰色一个颜色,

    但如果要做到图三的样子,我想还要很長的路要走

网友C:
    10号补丁新加的吗。5号补丁上没有这个功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10号补丁新加的吗。5号补丁上没有这个功能!

    6号补丁就有了

网友:
    他只支持step模型吗?能否像AD一样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型呢?
其实用3D功能也是为了做机械干涉检查,用不到非常复杂的形状和颜色。做PCB更多的是用类似AD的直接简单模型。

网友(2018-03-09):
    导不出STEP文件,91号补丁

网友:
导不出STEP文件,老是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