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局部电路是什么作用!!!

楼主(2013-06-25):
小弟我 今年毕业,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实习,对好多电路都看不明白,求大神帮忙!

网友A:
π型滤波+75Ω端接+AC耦合

楼主:
请大神分析下具体的工作原理,谢谢了!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π型滤波+75Ω端接+AC耦合

大神,能不能具体的给分析一下啊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能不能具体的给分析一下啊!!

这应该是个模拟视频信号(CVBS),C163,L20,C166组成π型滤波电路,滤除噪声。
模拟视频信号传输线的特征阻抗是75欧姆,终端没有的话需要在外端接(R278)。
C168,通交流信号,阻直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应该是个模拟视频信号(CVBS),C163,L20,C166组成π型滤波电路,滤除噪声。
模拟视频信号传输线的特 ...

明白了,嘿嘿,谢谢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应该是个模拟视频信号(CVBS),C163,L20,C166组成π型滤波电路,滤除噪声。
模拟视频信号传输线的特 ...

再问一句:是不是R276和C168放到pi型滤波器前端更好呢?

网友:
你分析一下信号流向啊, 通常在靠近源端做处理 ,出来就干净了··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再问一句:是不是R276和C168放到pi型滤波器前端更好呢?

并联端接应该尽量靠近终端。C168的位置关系不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并联端接应该尽量靠近终端。C168的位置关系不大

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既然匹配的话,就应该是对我整个CVBS接收端来讲的,那么匹配电阻感觉应该挂在最前端。之后采用电容进行隔直处理,那么此时的信号应该是幅值比较小的,而且正反两端的幅值是差不多的。而且已经消除了一些低频的信号,之后通过pi型滤波器的话,直接滤除其他杂波,直接送入视频处理IC,这样保证了进入视频处理IC的CVBS信号是良好的。而且对于小幅值的信号进入滤波器,感觉更加靠谱一点。

个人瞎猜的,高手给讲解一下。位置怎么摆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既然匹配的话,就应该是对我整个CVBS接收端来讲的,那么匹配电阻感觉应该挂在最前端。之 ...

我也不是高手。请版主超级狗解释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既然匹配的话,就应该是对我整个CVBS接收端来讲的,那么匹配电阻感觉应该挂在最前端。之 ...

并联匹配电阻应该放在接收端,如果放前端,虽然终结了电流,但是,向后传输的信号仍然会被反射回来,起不到终端的效果。信号经过电容后,幅度会减小,信号强度越小,越容易受到干扰,如果再经过π滤波器,信号的幅度就更小了,电容电阻是有损耗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并联匹配电阻应该放在接收端,如果放前端,虽然终结了电流,但是,向后传输的信号仍然会被反射回来,起不 ...

这个解释很合理,正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并联匹配电阻应该放在接收端,如果放前端,虽然终结了电流,但是,向后传输的信号仍然会被反射回来,起不 ...

这个解释合理,正解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mp;page=1#pid715133

之前好像有人提出一個輸出端的線路求分析。

至於 75Ω 電阻的位置,由於左邊的同軸電纜(Coaxial Cable)也會有一個 75Ω 的負載,把它加上去後就會得到一個完整的 Pi 型濾波器,電感兩端各有一對 RC 落地,這是阻抗匹配沒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