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Capture CIS(16.3),如何在软件启动的时候自动加载TCL/TK脚本?

楼主(2013-06-25):
    版主你好!
最近有个想法,想通过TCL/TK脚本来修改FPGA管脚的所连接的网络名,比如:
U10.A10 连接 RGMII_RXD2 想改为 U10.A10 连接 RGMII_RXD3,那么我先查找U10.A10再进行网络替换,手工替换那是非常的繁锁,而交换管脚又会改变库的管脚分布,只想修改网标,如果能通过TCL/TK脚本来修改,那可方便了。

因此查阅了下orcad_Capture_tcltk_extensions.pdf这个文件,发现加载这块很难上手,不像allegroskill,直接在init里load("skill.il")即可,而在这很难,希望版主指点下,如何在软件启动的时候自动加载TCL/TK脚本?我也参考了帮助文件1.3.1Automatic scripts loading at capture startup,发现入门真的很难,如能做出自已的第一个Hello World!才有兴趣去做下去,急需这方面的资料。

网友:
    這個论坛是大家群策群力的貢獻,並非版主的一己之力就可以回答所有問題。本人比較常常在论坛上回答問題,一不小心就被邀請來當 ORCAD 的版主而已,有些問題我不是全部都懂或是知道答案,也是希望大夥一起來討論,這樣才能使 ORCAD 论坛能夠幫助更多的大眾。

    學習 TCL/TK 脚本是不錯的,可以增加自己的技能。但是不是所以有問題非得TCL/TK 脚本來解決。目前本人也尚未用過 TCL/TK 脚本,所以無法幫助你。

    關於【修改FPGA管脚的所连接的网络名】,其實還算容易。通常《网络名》是使用 Alias 去命名,所以是修改 Alias 即可。而且 Alias 是集中放置,所以改起來算快速。至於方法可以選取 Alias 編輯畫面然後貼到EXCEL 去修改然後回貼即可。在 EXCEL 裡面可以用 VLOOKUP 查表替換名稱。

    作法參考下圖:
(1)選取 Alias 進入編輯畫面。
    (2)選取資料黏貼到 EXCEL 上。
    (3)在 EXCEL 另一頁編輯交換名稱。【記得要排序,VLOOKUP 功能有此要求】
(4)使用  VLOOKUP  功能,找出變更名稱。【VLOOKUP 功能詳細用法參照 EXCEL HELP】
    (5)將編輯後的名稱回填 ORCAD 上。

    以上方法只要交換名字表格沒有打錯,ORCAD都不用擔心打錯、看錯、填錯的問題。

注意圖片中找尋交換名字第二個資料沒有正確的,是因為交換名字表格裡面沒有正確可對應的資料,所以不要一次整個區塊黏貼回去,可以利用分段貼回去的方式,避開不用修改的地方。

网友(2014-10-17):
    版主回答的真用心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