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求验证,链路中有串有AC耦合电容,可以直接测试TDR曲线吗?

楼主(2013-06-25):
    在一对差分通道中,串有AC耦合电容,在带有电容的情况下,可以使用TDR直接测试阻抗曲线吗? 求验证,谢谢!

网友:
    可以的,TDR曲线中会有向下凹陷的一部分就是AC电容的地方

网友:
    不行,TDR测试是基于没零件的,电容会吸收能量,把电容拿下来测试就OK了!

网友(2014-03-13):
    可以的,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请问你是做什么产品的Y

网友:
    取下电容测试准确些,电容会吸能。

网友:
    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7d2972b3169a4517723a38b.html

网友:
    当然可以,不然测试就没意义了,就是要模拟实际电路的

网友(2017-05-05):
   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?

网友:
    哈哈哈 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