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频混音

楼主(2013-06-25):
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,这个电路输出声音不纯净,有噗噗声,还有有时会产生啸叫

网友A:
后面推什么?喇叭?为什么不采用专门的功放IC,而用NE5532,难道专门的功放没有5532好用?

网友B:
OP 輸入端 + 和 - 是不是接錯了?
參考 http://gc.digitw.com/new_page_14.htm

网友C:
这个弄得也复杂了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面推什么?喇叭?为什么不采用专门的功放IC,而用NE5532,难道专门的功放没有5532好用?

后面接功放,一直都是用的NE5532啊,你用过类似的芯片推荐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P 輸入端 + 和 - 是不是接錯了?
參考 http://gc.digitw.com/new_page_14.htm

谢谢,我好好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弄得也复杂了点吧

是有点复杂,很多东西都是没必要的

网友:
这电路真复杂,不像是个真正懂音响的人做的。

网友:
有吱吱声一般都要从12V/6V哪里下手,一般是纹波问题。如果功率不大的话,推荐用GSM8905,电路比较简单

网友:
负反馈的电容电阻反了吧

网友:
这些参考DATASHEET做就没问题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