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ERBER

楼主(2013-06-26):
导GERBER时钻孔层出现问题,如图所示……口是……我啥也没勾吖…… 求解答……

网友A:
    可否把文件传上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否把文件传上来?

钻孔层GERBER

网友B:
    很奇特,没遇到过。
    用重复操作和对比来排除吧。
可以把gerber中的层都删了,重新add。
    或者找没问题的板子对一下drl层的设置有没有不同。
    再不行就排查产生“线”的位置的器件封装是否ok。
    还有如整板导出asc,再导入新的pcb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奇特,没遇到过。
用重复操作和对比来排除吧。
可以把gerber中的层都删了,重新add。

    我也是头一回遇见。GERBER我试过重新添加了。也对比过正确的GERBER,选项一样。还有导成ASC再导入。问题同样存在。其实在PADS的CAM里预览是没问题的,导进CAM350里就会显示。那几条框框,真是无法解释……

网友B:
    pads预览没问题?中毒了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pads预览没问题?中毒了吧。。。

 中毒……那用金山毒霸杀毒好呢……还是用卡巴好呢……

网友A:
    导入cam350果然是有这个现象,没找到原因。可以导钻孔层时候一项一项增加,看看是哪个选项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导入cam350果然是有这个现象,没找到原因。可以导钻孔层时候一项一项增加,看看是哪个选项的问题。

通常钻孔层我都是保留默认生成的选项呢。也没再选别的。以前也没碰上过。把所有层的颜色都打开了也没发现有。我能不能解释为……盗版软件出错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