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层板下做的封装无法再2层板下用?

楼主(2013-06-26):
我有一个封装在6层板下做的,在两层板下导入时会找不到元件,在6层板下就能导入,求解

网友A:
你那个六层板 是不是设置为最大层了。如果是最大层,导出个.asc文件,然后再把原件重新存到库里面。应该就可以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六层板 是不是设置为最大层了。如果是最大层,导出个.asc文件,然后再把原件重新存到库里面。应该就可 ...

是的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六层板 是不是设置为最大层了。如果是最大层,导出个.asc文件,然后再把原件重新存到库里面。应该就可 ...

是导个最低版本的ASC

网友:
你也可以把你的二层板直接改成最大层就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