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 框选删除走线 删不了

楼主(2013-06-26):
给位亲们   我有块板子 框选删除走线提示因为保护不能删除   该怎么办设置才能删除走线啊?

网友:
选中受保护的网络,然后右击——属性,弹出对话框,将对话框中的protect routes 勾去掉,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2楼正解,你有受保护的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楼正解,你有受保护的线

网友:
2楼正解一半,线可能有被保护的所以删不掉,还有两种情况:一、你合板时对线和孔做了reuse,但没有break;二,对器件和线做了union;出现以上三种情况的时候都是不能删掉线的,你好好检查一下,应该就能解决了

网友:
5楼完全正解

网友:
赞一个,2楼和5楼的都是好样的,值得学习

网友:
顶一个  说得太详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