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如何取消模組

楼主(2013-06-26):
    想請問各位大大~~設定模組之後,移動線段的話會出現小方框,
又不想消掉線段重拉~要如何才能取消模組設定呢?
    謝謝

网友A:
    删掉group属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删掉group属性

    麻烦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

楼主:
    對阿~~可否講解一下
    我查詢,搬移都可以,但是就是不知如何刪除
謝謝

网友:
    在Placement模式下,Find面板中勾选Groups,鼠标停在模组上,右键菜单里面有个Disband Group,即可!

楼主:
    謝謝大大的說明喔
學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