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回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26):
板子回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上电前没有短路,一上电3.3V就短路,摸不着头脑,哪位大家帮忙分析一下。板子的主芯片用的是TLTERA的一个低端FPGA,BGA484封装,目前还查不到原因,望各位大侠指点。

网友A:
不上电前将吃3.3V电的后端断开,看是3.3V电源问题还是后端问题。

网友:
先把你的电源贴出来吧?你这样说等于是白问了。应该是你电源哪里接错了或者封装做错了!

网友:
有用胆电容吗?

网友:
一个一个模块的拆再一个一个的加上去,从面到点就找到了哪个地方出问题了

网友B:
“一上电3.3V就短路”,那断电后还短路吗?如果还是短路的话 估计可能是哪个位置烧掉了,那就一路路找吧,如果不短路了,那可以检查下你FPGA程序有没有逻辑错误呢

网友C:
有可能是 I/O 衝突(I/O Conflict),沒接電前 High-Z,接電後 I/O = Low,但接到一個電源或是為 High 的 I/O,電源就被拉到地了。

或是反過來;沒接電前 High-Z,接電後 I/O = High,但接到一個地或是為 Low  的 I/O,電源就被拉到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可能是 I/O 衝突(I/O Conflict),沒接電前 High-Z,接電後 I/O = Low,但接到一個電源或是為 High 的 I ...

电源是这样的,12V输入经过DCDC变为5V,再由LDO变为3.3V,现在实验是拿掉LDO就不会短路,接上LDO就会。把LDO拿掉,直接从稳压源供电3.3V,设置过流保护,还是一样的现象,一上电就保护了。板子上其他3.3V的模块都断开了,只剩下FPGA了,所以问题肯定定位在FPGA,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,IO上电前是高,一上电就被拉低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能知道是哪個型號 Altera FPGA 嗎?幫忙看一下哪些管腳開機時最好不要用。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上电前将吃3.3V电的后端断开,看是3.3V电源问题还是后端问题。

是后端问题,不是3.3V的电源问题

楼主:
补充一下:目前3块板子中,有2块板子都是同样的现象,只有1块板子是正常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對不起!沒看到這一點,那可能不是設計上的問題。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 PLCC 或 QFP 這類的封裝,拔下來看一下有無防銲脫漆造成短路,檢查完除錫後重新銲回去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一上电3.3V就短路”,那断电后还短路吗?如果还是短路的话 估计可能是哪个位置烧掉了,那就一路路找吧,如 ...

断电后不再短路,FPGA的逻辑程序还没下呢,刚回来,先检查电压的。

网友D:
检查FPGA IO冲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检查FPGA IO冲突

目前逻辑都没下呢,咋检查?

网友(点评):
看一下芯片資料,大部份 FPGA 邏輯沒下前管腳都是 High-Z,只有 ICP/ISP、JTAG 這類的管腳有作用,問題可能就出現在這些管腳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逻辑都没下呢,咋检查?

还在查吗,是短路吗?

网友E:
不良版的LDO輸出還正常嗎?
是否因為IC被LDO輸出電壓擊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良版的LDO輸出還正常嗎?
是否因為IC被LDO輸出電壓擊穿

能确定买的fpga是正规渠道来的吗?有一块板子好使,说明设计原理上应该没有大问题。如果买到假芯片,肯定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。

网友:
检查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,或者烧写程序的时候,将3.3V给错电压了。

网友:
找找接3.3V的钽电容有没有焊反的?

网友:
FPGA的供电有几组,按你说的情况,是上电短路,还是拉低了3.3v电压?

楼主:
目前问题已解决,两块板子修好了。我就把后级的2.5V电源吹下来重新焊接了一下,就OK了。2.5V是由3.3V供电经LDO来的,应该是这边的焊接,导致了电源和地有点点拖锡,没上电的时候,测量不出来,一上电,在热量的作用下,导致电源地接通了,但不是很厉害,所以板子的电流很大,但还不至于烧毁。目前定位就是焊接问题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。

网友F:
    我遇到过,后来查出是金电容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遇到过,后来查出是金电容的问题

金电容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问题已解决,两块板子修好了。我就把后级的2.5V电源吹下来重新焊接了一下,就OK了。2.5V是由3.3V供电经 ...

    下版Layout的时候,注意一下pin间距(参考板厂和打件厂的制程参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