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检查过孔打在焊盘上的skill?

楼主(2013-06-26):
见标题

网友A:
    这个就不用skill了吧,规则就可以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就不用skill了吧,规则就可以设置。

    怎样设置?把same net drc开起来吗?这样会有很多DRC。

网友B:
    constraint設定"Thru Via to" , " SMD Pin " ... ... ...的設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constraint設定"Thru Via to" , " SMD Pin " ... ... ...的設定

    这样设了会有很多DRC,像底部有地焊盘的芯片就要在中间焊盘打很多孔

网友(2018-07-24):
    同意LZ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