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能带隙是什么?

楼主(2013-06-26):
能带隙,bandgap,芯片手册里总是看到这个,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,百科里的解释又看不懂,求助高人指点。

网友A:
晕,这个是量子物理知识…明白一些,坐等高手解惑。你可以找一本书看看,但是一般不是很重要吧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電子業常用,幾乎所有的 LDO 穩壓 IC 都有用到。^_^

网友:
能帶間隙(Bandgap)

載子跨越位能屏障產生的電位差稱為能帶間隙(Bandgap),由於這個電位差非常穩定,電子業常拿來當參考電壓(Voltage Reference)的應用。最典型、常見的能帶間隙(Bandgap)就是二極管的導通電壓 VF ,或是有人稱三極管基極和射極的導通電壓 VBE

网友B:
兩篇講能帶間隙(Bandgap)不錯的文章,不過有點偏電子物理了。

請小心服用,避免傷身!

encyclopedia_of_electrochemistry_Bard_(ed)_v6.pdf

狗大的干货挺多的,呵呵

网友:
狗大的干货挺多的,呵呵

兩年前在踢哀(TI)的芯片資料上第一次看到,當時也是一頭霧水。

這東西原理不難懂,但搞了個貌似高深的名稱,就讓人退避三尺。

网友:
狗粮太多了,消化不了,留爪改日再看。

网友:
问问今年高中毕业的同学,他们讲的你能懂

网友(点评):
這麼說起來,一大堆人高中沒畢業!>_<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晕,这个是量子物理知识…明白一些,坐等高手解惑。你可以找一本书看看,但是一般不是很重要吧。。。

感谢,找找量子物理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兩篇講能帶間隙(Bandgap)不錯的文章,不過有點偏電子物理了。

請小心服用,避免傷身!

英文的?下了看看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