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叠层中,有的层不分配网络,这是为什么?请大侠帮忙看看

楼主(2013-06-26):
pcb叠层中,有的层不分配网络,这是为什么?比如top,gnd,pwr,inner4,inner5,bot,这样的叠层,实际上4层和5层都没有用,这样设计叠层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4/5层是信号层,可以走线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/5层是信号层,可以走线啊

4层和5层也没走线,顶层和地层走线,覆铜的网络也是gnd啊,这个什么也没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4层和5层也没走线,顶层和地层走线,覆铜的网络也是gnd啊,这个什么也没有

笨,肯定是6层板懒的改4层板,直接走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笨,肯定是6层板懒的改4层板,直接走线

那还做6层板不浪费啊

网友:
    之前是6层板,现在改成4层板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还做6层板不浪费啊

    出资料的时候设置一下就变成4层板了

网友(2015-12-02):
    无图无真相

网友(2016-07-26):
    是不是在结构上板厚有要求,所以才留下来

网友(2019-09-16):
    这个是想让pow和bot层都有完整地。避免信号线跨分割。如果做四层。电源和bot层相邻了。可能有重要信号线不想参考电源。或避免跨分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