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对于RFID,天线的谐振与阻抗匹配有什么关系?

楼主(2013-06-26):
请指教!

网友A:
首先,天线的阻抗有很多种,一般我们讨论是天线的输入阻抗,一个天线的阻抗就是呈现在天线终端的阻抗。

天线的阻抗如果有实部和虚部:

辐射电阻,导体损耗等是实部,电抗部分是虚部,和电路中的复阻抗类似。实部和虚部大小和谐振频率没有必然关系吧,和天线结构类型有关。

1. 天线的谐振是天线的结构决定的,是其固有特性。如果我们外加了一个频率,共振了,信号辐射就会很强;

2.阻抗匹配时为了将信号较好将功率传递到天线端,调节馈线的特性阻抗来与天线匹配,从而获得较好传输;

阻抗匹配本质结果是改善了传输的反射损耗,没有本质上改变天线谐振性能。(当然也会影响一点效率和频宽等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天线的阻抗有很多种,一般我们讨论是天线的输入阻抗,一个天线的阻抗就是呈现在天线终端的阻抗。

 ...

非常感谢!
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
(1)阻抗匹配是为了可以从源端获得最大的功率;
(2)达到谐振是为了使天线辐射出去的能量更强。
就是说:
一个是获得的功率最大;
一个是发射出去的功率最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