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查找FLASH

楼主(2013-06-26):
知道一个FLASH的名字,怎样从板上找出是哪个焊盘或封装使用的?

网友A:
Flash的名字是指位号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lash的名字是指位号么?

就是在通孔焊盘设置的时候,里面热盘填的那个FLASH值

网友B:
你把那个FLASH打开,看看是什么形状的,然后在板子看看有哪个元件和这个一样,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那个FLASH打开,看看是什么形状的,然后在板子看看有哪个元件和这个一样,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的

不会吧,如果是圆形呢,板上的圆形孔太多,特别是大小差不多的,那FLASH的形状大小肯定也差不多,就不容易分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