器件封装原点问题

楼主(2013-06-26):
    怎样把已经做好的器件封装的原点改掉,现在器件的原点在一脚 我想把它改到器件中心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?麻烦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谢谢

网友:
    在设置菜单选择:move origin

网友:
    软件不同命令不同,那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?

网友:
    allegro软件需要算出器件中心坐标,然后move origin

网友:
    不论何种软件,直接使用MOVE所有元素,移动需要的相对坐标即可!

网友(2014-02-04):
    protel 99,DXP04 AD 都是 E-F-C。原点回到封装中心。

网友:
    直接把你要设为原点的目前座标填到X,Y里就行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