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dgro 破解

楼主(2013-06-26):
1金币
为何破解allegro后只有打开原理图的 ,没有那个allegro pcb design GXL。我安装的是complete的啊 你们有碰到过这问题吗  求解决方法

网友A:
你打开的是原理图软件,PCB是在PCB Editor打开的

楼主:
也没有出现16.5的标志  我看见别人的上面有一个16.5

网友B:
是不是你的license不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你的license不全?

应该不是吧   我下了好几个破解文件试的

网友:
allegro pcb design GXL是PCB的license FEATURE,原理图的不叫这个。

网友:
    license 沒裝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打开的是原理图软件,PCB是在PCB Editor打开的

    哦  我已经找到了 但是打开的文件好奇怪。里面竟然没有走线。用AD9转出来的都有

网友A:
    或许是你只转换除了DXF,要不然就是你走线没有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或许是你只转换除了DXF,要不然就是你走线没有显示

    怎么显示所有层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怎么显示所有层?

选择Display->Color/Visibility...,打开Color Dialog,点击右上角On(这样是显示板子所有信息),看下是否存在走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Display->Color/Visibility...,打开Color Dialog,点击右上角On(这样是显示板子所有信息),看下是 ...

哦 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