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点击TOOLS到OPTIONS

楼主(2013-06-26):
pads点击TOOLS到OPTIONS后 ,出现图示的显示不完全(看不到下面和其他项)的现象是什么问题?求解。谢谢

网友:
可能软件没安装好,重新安装试试吧

网友:
没碰到过这种情况,可能还是设置上出了问题,建议找不到解决办法的话重装下这个软件
直接用绿色版的,呵呵

网友A:
字体设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字体设大了

请问在哪里设置字体大小,layout的

网友:
我的电脑,控制面板

网友B:
还有个可能是屏幕的分辨率没设置合适 或者显卡没有驱动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个可能是屏幕的分辨率没设置合适 或者显卡没有驱动好

屏幕分辨是合适的,显卡可能要看下

网友C:
dip设置比例变了,不是100%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ip设置比例变了,不是100%

这个在哪里设置?软件的还是电脑的,是DPI还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在哪里设置?软件的还是电脑的,是DPI还是?

dpi,打错了,不好意思哈

网友:
有点像分辩率不够.

网友D:
DEMO版?不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DEMO版?不稳定

啥,DEMO板,只是软件显示成这样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啥,DEMO板,只是软件显示成这样子

你9.3或是9,5版?要不我发你个试下?简版的。我在用9,5的。9,3的也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