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ds画板框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26):
这种板框是怎么画出来的呀,圆形的边缘那么多缺口怎么画的呀 急求方法

网友:
要用CAD画出来,再倒入PADS中

网友:
在CAD画好并做成一个整体,导入PADS里面就可以当板框了。

网友:
嗯。我一向也这么做

网友:
autocad 好画后倒入layout 如图

楼主:
谢谢大家了  已经画好了 就是用cad画的  然后导入的

网友A:
在LAYOUT有一个“板框和挖空区域”的工具,直接在LAYOUT画就行了

网友:
对啊,PADS 用熟,这几个小缺口。很容易解决,我一般都是在PADS里面画的。

网友:
相对于画图方面,auto-CAD可能处理起来更方便快捷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LAYOUT有一个“板框和挖空区域”的工具,直接在LAYOUT画就行了

可以告诉我在哪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告诉我在哪吗

这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一个

我知道这可以画板框,我是问圆的缺口是怎么画出来的,还是这个按钮就可以画成那样只是我不知道,求解????我用那个分割不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