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件设计中,引出口线时电源考虑。

楼主(2013-06-26):
对于中高端CPU而言,我们引出其口线时,有必要同时引出口线的电源吗?如下图所示是SAMA5D3系列接口,在引出口线时同时引出了口线电源。
我觉得这样做意义并不大,原因如下:
1、口线电源是经过3.3V输入电源过磁珠后转换所得,他们共地,可以说他们是同一个电源系统,这种情况为何不直接用外部的3.3V呢。
2、对于EMI来说,口线电源引出去反而可能增加EMI问题。
3、从接口来说,这样也占用很多接口。
不知各位有什么看法。

网友A:
你的问题有点不清楚:什么是口线,口线电源? 你画的是插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问题有点不清楚:什么是口线,口线电源? 你画的是插槽吗?

是插槽。我觉得他这样做是为了减小电源和地回路问题,就像元件引脚输出时几根信号线间就有电源和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