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拉线,一条net上只能打一个VIA孔,怎么回事啊?

楼主(2013-06-26):
6金币
allegro拉线,一条net上只能打一个VIA孔。假如在top面拉一根打孔线到BOT,可是到BOT在双击就不打孔就top了,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啊?
感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布线时,将右侧Option菜单内的“WL”(图中红圈内)改成“ALT”就可以了,

刚才图片没贴上,就是将这个图片中的“WL”改成“ALT”

网友A:
C:\Users\Administrator\Pictures
在布线时,将右侧Option菜单内的“WL”(图中红圈内)改成“ALT”就可以了,

楼主:
你太棒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