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3不能放大缩小

楼主(2013-06-26):
pads9.3用着用着就不能放大缩小了?我卸了重新还是一样,怎么回事?

网友:
简单,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

tools\customize下,选择键盘和鼠标,reset all就可以了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才能解决鼠标右中键不能放大或缩小,

网友:
2楼正解

网友:
嗯,是这样解决的。我也遇到过

楼主:
嗯,谢谢你们的解答。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过,反复重装了好几次,依然没反应。后来在网上搜了下,跟翻译软件有冲突,给有道关闭后就OK了,好像给翻译软件的自动取词功能关闭就可以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