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没有设置重要信号线自动包地的skill?

楼主(2013-06-26):
谁有没有设置重要信号线自动包地的skill?

网友A(2015-03-23):
是不是類似下圖的功能
使用前:

使用後: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不是類似下圖的功能
    使用前:

    版主:
    可以給我這個SKILL嗎?
    目前所做的PCB中重要線都要做到包地功能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版主:
    可以給我這個SKILL嗎?
    目前所做的PCB中重要線都要做到包地功能.

    還需要一點時間測試,後續會分享.

楼主:
    要求可以选择上下左右选择性包地,其包地宽度和过孔密度可以设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要求可以选择上下左右选择性包地,其包地宽度和过孔密度可以设置。

    要求可以选择上下左右选择性包地
    =>可否舉个例子,最好有圖片說明更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要求可以选择上下左右选择性包地
    =>可否舉个例子,最好有圖片說明更好

    上下左右包地:

网友A:
你的圖是將那四條信號的外圍包一條地,是正常,

我想了解所謂的選擇性的上下左右包地的圖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的圖是將那四條信號的外圍包一條地,是正常,

    一樓的選擇性包地我也不是很清楚?
    但個人會想把自己所設定的如:USB的DIFF,OR 高頻的線路一次做設定.

楼主:
    就是要求四周包地,可选可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就是要求四周包地,可选可控

    說實在的,我還是沒看懂.

    以下是我的理解:
    可以选择上下左右选择性包地
    =>是有四個選項,
         1.如果全部選(上下左右),這就正常
         2.如果只單選的話,就在該信號線上方加入地,這樣就沒有將此信號線都包起來,這就有問題,如圖
         3.其他單選或多選也是一樣的問題

楼主:
    针对内层线,我说的上下是指上下层要shape (GND 网络) ,左右是指同层左右包(GND 网络),类似带状线。
    对于外层,也就没有上层,只有下层和同层左右包(GND 网络),类似微带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针对内层线,我说的上下是指上下层要shape (GND 网络) ,左右是指同层左右包(GND 网络),类似带状线。
...

ok,現在懂了,後續發出skill,請你再確認是不是你所想的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针对内层线,我说的上下是指上下层要shape (GND 网络) ,左右是指同层左右包(GND 网络),类似带状线。
...

請到這裡下載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07206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