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ltium Designer 画柔性电路板

楼主(2013-06-27):
     这个和画普通的电路板一样吗? 铺铜厚度怎么确定? 画好以后给PCB厂家说做柔性板 是不就行了?没走过这个流程,谁知道,求高人指点。

网友:
具体建议你找厂家问问, 1、跟正常板一样画法 2、要有做板说明文档 3、要有做板说明文档    全部参数都需要在做板说明文档里面 厂家就知道了。 线宽 线距那些 问厂家

网友:
对柔性板的画法还是有一定讲究的。比如,走线用圆弧走线,不能出现折线;过孔的打法不能随便打,有些地方是不能打过孔的,只能在指定区域内打过孔;铺铜属性也是有要求的。具体要求需要根据具体的设计来定的。如果是全柔性板的话,讲究的就更多了,最好与厂商联系好,不一定每个厂商的工艺水平都一样。

网友:
需要确定你的用途,一次安装还是多次,还是反复折叠,每一层的叠层都要自己确定,双层板叠层可以是覆盖膜-压延铜箔-板材-压延铜箔-覆盖膜,板材可以用PI或者PE,记不清了,根据需要选择各层的厚度,否则你投几个厂家他就能给你做出几个种类来;网上看看资料吧,还是挺多的。不要大面积铺实铜,那样你的板子会比较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