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 64位下安装EE7.9.5的时候死机????

楼主(2013-06-27):
    我在论坛下载的EE,最近像看看这个怎么用,随便学习一下啊,有时间就该提升一下子
但是,我的电脑就是安装不上软件是在论坛中下载的,安装步骤也对但是一到安装EE7.9.5_ESDM.ix2k的时候就蓝屏
有解决的办法吗???

网友A:
    软件冲突问题太复杂了……

除了重装系统,给不出具体针对的建议,估计重装系统也会牵涉到你在使用的其他软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冲突问题太复杂了……

    除了重装系统,给不出具体针对的建议,估计重装系统也会牵涉到你在使用的其他 ...

软件冲突,我装l了AD9,Cadence16.3,PADS9.5,但是看大家电脑上都有这些还可以装上EE啊。

网友:
未必是和AD9,Cadence16.3,PADS9.5冲突,你也不会只装这些吧,所以说不清楚的;

   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吧,蓝屏h很有可能是驱动层面问题,但这比应用软件层面还复杂……

网友:
    我的在装到一半的时候也蓝屏重启啊!!!!

网友B:
    原本好好地,自从装了wps,屏幕录像专家,爱奇艺,还有两个exe格式的软件教学视频就打不开了。重装就蓝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原本好好地,自从装了wps,屏幕录像专家,爱奇艺,还有两个exe格式的软件教学视频就打不开了。重装就蓝屏

你说的这些东西我月装了,会不会是这样东西影响了我装EE那,今天把他们都卸载了。试一试看行不行

网友:
    干净的win7-64试过没有,蓝屏就不太可能是软件冲突了,驱动冲突的可能性更大
装XP WIN7双系统多好,XP下专心搞设计,想分心搞别的得重启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