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Jimmy,altium designer如何设置过孔盖油?

楼主(2013-06-27):
国外公司同事用altium,发出Gerber后厂商总问过孔要不要盖油,请问altium designer中如何设置过孔盖油?

网友:
选中所有的过孔,

选中一个过孔后,右键:查找相似。

在弹出的对话框中,如图所示,再按回车键,

在弹后弹出的对话框中,将盖油勾选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