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allegro 推挤走线的时候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27):
我现在的一个网络走了1mm 的线,规则也是1mm ,但是有一段宽度不一样是0.5 ,推挤的时候怎么让宽度不一样的线段保持原来的宽度,有时候推挤的时候 所以的线都是1mm谢谢,

网友A:
那就不要推,一推肯定变为一样的,就用走线的方式修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不要推,一推肯定变为一样的,就用走线的方式修好了

还有差分焊盘出线的时候怎么老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啊,是不是设置没设置好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差分焊盘出线的时候怎么老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啊,是不是设置没设置好,

你想要得到什么结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要得到什么结果?

我出线的时候拉的是间距一样的走线,然后用推挤,推挤一下就不一样了,变成两变都不对称了。

网友B:
我试了下,推挤的时候小线宽的地方并没有变啊??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试了下,推挤的时候小线宽的地方并没有变啊??????

那我的怎么改了,只要推挤都会变成宽的,你设置的地方怎么设置的?可以截图吗?

网友:
原来你说的是移动推挤,那是会变宽的,没办法。只是觉的挺奇怪的出现这种走线。我开始以为是走线推挤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