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3无法导出网表

楼主(2013-06-27):
我个人的PC每每导出网表就出现附图中的提示,重装软件也没用。把原理图复制到同事PC上却成功导出网表,急呀,知道的大虾们告之一声呀,谢谢!!!

网友A:
我猜是軟件環境問題,可能是某些文件路徑沒有指向正確的地方,或是 CAPTURE.INI 文件裡面少添加某些路徑。另外ORCAD版本是不是相同(包括補丁版本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猜是軟件環境問題,可能是某些文件路徑沒有指向正確的地方,或是 CAPTURE.INI 文件裡面少添加某些路徑。另 ...

确认和同事的安装文件出处是一样的,电脑的硬件配置也是一样的。我再重装一次试试。

楼主:
高人,大虾快快出来,指点一下

楼主:
看来沉下去了

楼主:
我了个去,重新安装并更改路经解决。可能是盗版原因吧,具体原因没有找到呢